键盘失灵,给个思路,大侠们帮帮小白

楼主(2015-06-16):
机型:IBM R61E
故障:键盘失灵
现象:从上到下两排键,按键无反应,依次是:F4,4,5;R,T;F,G;V,B。其它的都好用。外接USB键盘正常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了,
补充:键盘又新买了一块,故障依旧,排除键盘本身问题

网友A:
键盘接口量一下数据线,假如数据线没问题,可以换键盘控制器试试

网友:
可以从键盘接口到键盘控制器到EC检修

网友B:
估计你的键盘到EC的数据线有问题导致的部分键不能用

先查下吧

网友:
把上拉电阻全部换掉,遇到过

网友:
你这是没插好吧,虚插了。或者线断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量一下数据线,假如数据线没问题,可以换键盘控制器试试

KBC不就是EC吗?还是有分开来的?

网友:
量八根数据线应该都是3.3V,肯定有根断了或漏电

网友:
键盘接口打对地阻值,,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追查,,,如果都正常,换EC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
键盘接口 EC 就这2样 排除中间不断线 不连线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EC的问题 和上啦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键盘到EC的数据线有问题导致的部分键不能用

先查下吧

如果测量的话,是量DRV那组还是SENSE那组呢?

网友:
我拍了个接口图片,大家看下,是不是掉针了,但在焊盘上看不出。C:\Users\wqx\Desktop

网友:
你这是没插好吧,虚插了。或者线断了一些

网友:
板子上有断线吧

网友:
测试接口的对地阻值,如果都正常的话,换个ec试试

网友:
已解决,是DV3这个信号断线,从键盘接口的第10脚到EC的108脚断线,飞线解决。但又出现问题,无声音输出,耳机也没有,驱动正常

网友:
看看接口附近有没有问题,以前遇到过这种的是接口附近有点腐蚀了,加焊了一下就好的。

网友:
这个很好排除的啊,打一个键盘接口的阻值,应该大小都是一样的,如果有异常的值直接换EC吧

网友:
键盘借口也要看一下 别虚汗了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之间有断线,要么EC挂

网友:
我的三星跟你差不多,键盘,io,电容都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一般是E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