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笔记本待机维修

楼主(2015-06-16):
实地来了也有三个多月了  经过老男孩徐总,发粽子的月饼,掌棍的黄总觉得受益良多。
不多说,先说下板子的情况,
各个电感和公共电对地阻值正常,安心上电,电流竟然能走到0.2左右!这不科学!
测3V 5V  电压只有1.36V,这不科学!
好吧从头开始吧

20脚V+: 19V
LDO3   :1.06V左右(这不科学)
LDO5    :2.4V左右(这也不科学)
REF      :0.8V左右(真的很不科学)
上管G极:1.36V(这时想到了自举升压电容,但是一想LDO不科学 那么这个不科学也是理所应当的!用示波器抓也是一点多伏跳)
这时我的脑袋就炸了!
你说你要是没有就没有吧   你为啥低捏!
于是按照往常先从线性修起!
打了一下线性的值,也没有短路,当时怕是出来了又拉低了,用示波器凉了一下,然后我的心都凉了
这是大致的图像(真是不科学给不科学他母亲拜年不科学到家了!)

当时第一印象就是换芯片,但是换了之后并没有什么卵用
故障依旧,于是用心看一下芯片手册,因为看不懂引脚定义,翻译也懒得翻译,就直接看结构图,这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直觉告诉我要先修PWM电路!由OUT3与2.91V比较然后输出EN才有正常的3V。
刚才用示波器抓了G极波形,第一个想到升压电容,于是找到升压电容,但是为啥他是个电阻,为啥还是个0欧的,而且直连自举升压脚之为啥有个电容!而且5V的升压电容也一样。
感觉找到目标了,于是换了电阻和电容的位置之后3V  5V正常,线性也正常,REF也正常了!

虽然写只能写出这么多但是走的弯路真的是很多,芯片的了解真的是不够多,也不够认真,请各路大神请教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不清楚 再来一发

网友:
又是老师出的难题?

网友:
膜拜,三个月就有这水平了

网友:
不付出,那来回报,加油

网友: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PWM电路正常后!由OUT3与2.91V比较然后输出EN才有正常的3V ’ 我觉得也许是并不是这样的
    验证方法: 将故障还原  用一个电阻并连MAX1999的PRO  脚和  VCC脚之间  。再测线性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意思,做的故障吗,实际维修中碰到做的故障几乎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正常后!由OUT3与2.91V比较然后输出EN才有正常的3V ’ 我觉得也许是并不是这样的
    验证方法 ...

这个芯片是一个开始供电后就有3V 5V线性,之后由PWM到OUT脚然后到芯片内部比较,然后加强3V 5V驱动,而且那个电阻电容对换了之后 自举升压脚就没有电了,G极的驱动就自然小了才1.36V左右,然后自举升压电容换成一个0欧的电阻之后5V线性和3V线性就自然而然的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正常后!由OUT3与2.91V比较然后输出EN才有正常的3V ’ 我觉得也许是并不是这样的
    验证方法 ...

我觉得这样说理解的比较快,因为如果芯片好的话,有供电就有线性,而线性低,就只能找第二种供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样说理解的比较快,因为如果芯片好的话,有供电就有线性,而线性低,就只能找第二种供电模式。

其实我想说的是   线性被拉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PWM没有正常产生而被芯片关闭了线性的输出。
验证方法 将保护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正常后!由OUT3与2.91V比较然后输出EN才有正常的3V ’ 我觉得也许是并不是这样的
    验证方法 ...

其实是有主供电后先由线性驱动器产生的3.3V,当时系统电压3.3稳定产生后,也是就是说当OUT3检测3.3系统供电稳定后,用OUT3代替LDO产生的线性电压为LDO3供电,通过芯片内部比较器来关闭线性驱动器,且通过比较器来导致内部的场管,由OUT3的电压直接为LDO3供电

网友:
看看有木有短线啊    有木有进s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就是别讲那么多不科学就更好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