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插电就亮黄灯!按键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6):
如图所见!这是个万能驱动板!VCC   EN   ADJ    GND  接线无误!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是不是通用驱动板没接好啊!就算是也不至于EN也没有吧!新手求助!

网友:
按键拔掉 用镊子开机看看

网友:
程序写入了嘛

网友:
en 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主先要确定开机按键有没有坏。

网友:
通用驱动板还需要写程序??

网友:
换个按键再说

网友:
这个通用板子坏了吧

网友A:
你要把vga接上主机啊         没接当然是黄灯了

网友:
赞同LS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vga接上主机啊         没接当然是黄灯了

灯管亮白屏哦

网友:
建议你先详细说一下什么故障。9楼说接VGA了你还说白屏。。刚开始是什么故障,然后怎么样,说详细点,高手们指点起来针对性才强

网友:
如果是18.5的这种屏你用19寸的就是不行的

网友:
看不懂了,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那就你的ON/OFF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