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硕“大品牌”IO损坏导致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6-16):
接到板子!知道是无复位了!查供电内存供电--------桥----总线---------CPU没有!准备测量其工作条件!无意中手碰到IO!那叫一个烫!二话不说!先干IO!焊接过程略过!换上后上电开机!跑码了!IO影响CPU供电!第一次遇到!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拷了份BIOS出来!给有需要人士!以后要是大家修到奇葩非主流的主板记得分享BIOS哦!

网友A:
这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网友B:
看大神解释IO为什么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大品牌""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神解释IO为什么会影响CPU供电

杂牌军什么奇葩故障没有

网友:
杂牌的真的是无奇不有

网友:
我遇到到过富士康的板就是io管理cpu vid电压的,同样无cpu电压,换io就好了……

网友C: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VID组合被拉低了

H55

网友D:
这是那种保修一年的G31  G41的主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那种保修一年的G31  G41的主板吧。。。

这种板能科普一下吗,我这边有同行卖,什么711上755四核G41很牛比的样子才299大洋

网友:
IO影响了CPU供电,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碰到IO控制CPU供电芯片的EN脚的。

网友:
标题有牛叉。。杂牌的。。。路过。。。

网友:
这BIOS还真是稀有,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品牌啊

网友:
你这是自动开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能科普一下吗,我这边有同行卖,什么711上755四核G41很牛比的样子才299大洋

翻新板加771CPU加转接贴,还有一种高档的不用加转接贴的

网友:
杂牌的主板 可以想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翻新板加771CPU加转接贴,还有一种高档的不用加转接贴的

这种板寿命长吗?同卖誓言坦坦的保一年,不知道一年后会怎么样?

网友:
找一下 图纸     也许3.3是给VCORE 芯片 提高开启的

网友:
比华硕更威的大品牌

网友G:
V星跟华硕的合体板!不牛逼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V星跟华硕的合体板!不牛逼行吗!!

怎么知道是V星跟华硕的合体板的?我看了一下没看明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寿命长吗?同卖誓言坦坦的保一年,不知道一年后会怎么样?

一年后 很容易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寿命长吗?同卖誓言坦坦的保一年,不知道一年后会怎么样?

两年前我给旅馆按过这种机器,一共10几台,到现在就坏了一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VID组合被拉低了

IO 里面有VID控制。?  我记得是 CPU发送 SVID 给电管哈,电管根据要求才发出VCORE。难道是 老平台 和新款主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IO 里面有VID控制。?  我记得是 CPU发送 SVID 给电管哈,电管根据要求才发出VCORE。难道是 老平台 和新 ...

不是IO集成VID控制,而是有些IO,VID组合也去到了IO,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年前我给旅馆按过这种机器,一共10几台,到现在就坏了一台

这样加装风扇都烫手,能撑到两年?

网友:
便宜板有的也能用个几年,不能一棒子打死

网友:
果然是超级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