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L 反复启动几次才能正常跑码点亮

楼主(2015-06-17):
        这块主板每次开机都要反复重启数次才能正常点亮,只要正常点亮后,主板就能一直正常工作了。关机再启动也能正常点亮,但拔掉电源线过一会再通电就又点不亮了,观察检测卡发现复位灯不亮,说明主板没有复位。这样通一会电复位灯就亮了,然后开始跑码。跑到CE-C1停住,按复位键主板就能正常跑完码,(我发现我总是遇到这些稀奇古怪故障的机器,可能是我命不好吧。)          从故障现象看貌似电容的问题,观察主板成色很新,主板上的电容都没问题。那就测电压吧,通电测故障时的全板电压,都没发现问题。这下就难办了,无从下手了。上论坛搜了下,没有类似故障的帖子。看来还得自己原创吧!

         既然问题总是出现在触发后那段时间,那会不会待机的条件没有满足。于是测量待机信号,和待机电源,原本想可能是某个电压偏低,造成触发后要等一段时间电压升到正常值时后,主板才能复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主板复位后跑码也会卡在C1,那内存条件是不是也没有满足呢。拔掉电源等一会再插上触发主板,快速测量内存各组信号,电压 1.5v ,0.75v,3.3V正常,但是SMBDATA,SMBCLK这两个信号电压却是3.8V ,巧合的是这个电压在待机时就存在了。这两个信号的上拉电压是待机电源3VDUAL_SB 图纸 这个待机3v电压来源于线性调压管KQ1 L1117 ADJ 先换了个1117 无果,后拆下KR1,KR2 测量发现KR2阻值 510变大为580,找了个510换上后,电压恢复到了3.3v。拔插电源线片刻后触发主板顺利跑码点亮,反复多次测试后都能一次性触发点亮。

补充内容 (2015-6-17 18:09):
这块主板在待机时,总线电压就存在了。先换1117,后换510电阻原因是我觉得换1117容易些,那两个电阻的位子不好换。总线电压偏高会造成数据传输时出现错误。有个公式可以算出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有图纸维修起来就是好呀!!!!!

网友:
一般很少考虑这问题的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不错,有图纸真是方便  哈哈,赞一个

网友:
图纸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修好了之后也是待机的时候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3.3V就存在么??那要真是这样,这块板子还真是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修好了之后也是待机的时候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3.3V就存在么??那要真是这样,这块板子还真 ...

根据原理图推断应该是存在的,只要确保RN16上拉排阻阻值没有变化就行。

网友:
在1117本身损坏的情况下,一般会引起会输出脚工作电压偏低比较常见,这里可以断电测量本身2和4脚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 ,就是那个510的电阻阻值应该是51呀,301是30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 ,就是那个510的电阻阻值应该是51呀,301是300欧,

是的,阻值相当于是0.051和0.3千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D:
学习了  一般电压高那么一丁点我都没有注意到     楼主很细心         DDR2 内存 1.8V    但我测量大部分的板都是1.9V  会不会我的福利特15B  测不准的缘故啊

网友:
这种问题  我认为是 CMOS跳线问题  南桥 没复到位  导致 断电 之后无复位   还有挡C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一般电压高那么一丁点我都没有注意到     楼主很细心         DDR2 内存 1.8V    但我测量大部分的 ...

不同品牌类型万用表内阻大小不同而已,测量的电压值应该比实际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阻值相当于是0.051和0.3千欧。

是个屁,那个510电阻就是510欧姆,301就是301欧姆,这是精密电阻,你自己算算

网友:
有一块G41没有图纸。主板掉件了,怎么破

网友:
下次遇上这问题多注意这方面

网友:
有没有图纸上传分享下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时钟IC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可调电阻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
有图纸真方便,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
电阻坏分压不对……

网友:
稳压管的可调电阻坏了 太离奇了

网友:
为何我找不到图纸

网友:
配服!好思路,真细心。抓住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