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不转,并发出异响,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6-17):
09年买了个antec neopower 550,使用中突然主机发出一声巨响,显示器接着黑屏,再开机同样黑屏,主板自检灯不亮,散热器风扇不转,说明没有通电,电源内一直发出啸声,由于电插排是插满的,把所有插头拔下,发现有一处插孔塑料已经被烧融
把电源拆开,发现其中一颗电容发胀爆浆,还有一颗也开始发胀,不知道是否只有这一处故障,这个电源已经过保,应该无法寄回原厂了,今日买了两颗电压容量匹配的电容焊上去,通电发现风扇不转,用一个别针在24pin插口处分别插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依然不转,并发出“嘀---”长响,类似蜂鸣器声音,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应怎么解决?

网友A:
大哥,有巨响,这个原因找到了没有,高压电容是否好的,绿线有没有电压,你什么都不检查,就换电容,这都能修好就见鬼了。

网友:
查看周围电容附近元件问题

网友:
电源板还有变得问题,不是换电容好了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有巨响,这个原因找到了没有,高压电容是否好的,绿线有没有电压,你什么都不检查,就换电容,这都能 ...

巨响应该是电容爆浆时发出的声音,用万用表测量绿线电压2.61v,紫线电压5.09v,其余电线无电压

当时拆开看见有电容爆浆,以为换上新电容就能解决,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可是这电源做工看着十分扎实,就这样丢弃实在可惜

网友:
绿线电压不足可以查一下反馈电路上电阻是否损坏,还有查一下附近的MOS管

网友:
先查稳压电路

网友:
某宝好像有修的

网友:
估计楼主是新手,可能还有电容坏了也不定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5VSB 修好,看一下5VSB的IC何型号?...............

网友:
都成这了,估计保险也烧了吧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B:
现在的客户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客户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

此话怎么讲?

网友C:
咱坛里维修的不比某宝的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咱坛里维修的不比某宝的差

坛里高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里高手很多..............

的确,你就算一个

网友D:
我就一小白,高手都潜水哪,不轻易冒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一小白,高手都潜水哪,不轻易冒泡......

太谦虚了,潜水的都是高手,

网友:
该换 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