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日立硬盘通电不转

楼主(2015-06-17):
各位大神求助!日立硬盘通电不转,具体情况是通电不转。更换电路板后(未更换硬盘BIOS)盘体运转正常,无敲盘现象(是不是就排除了盘体故障可?)型号为7K320-250,2.5寸笔记本硬盘。现手头有个正常的电路板,但是不知道哪个芯片是BIOS。求助各位大神了。该怎么解决?想保住里面的数据,那是我新兵连的照片,还有些其他重要数据。下面编号12345中,哪个是BIOS芯片啊?更换电路板需要更换哪些芯片???谢谢大神了!!!

网友A:
有的BIOS芯片集成在主芯片里了

网友B:
第二个,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对,是第二个

网友:
哦哦。好的。非常感谢。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判断是哪里坏了呢?盘体是不是没有问题?

网友:
第二个事你要的

网友C:
二号是bios,需要刷一下

网友D:
第二个肯定不是,你还是照清楚第一个的型号放上来吧。要是不是第一个,就在主控里了

网友E:
你自己标的2号芯片是

网友F:
2号芯片是,找个换了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BIOS芯片集成在主芯片里了

好的。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号是bios,需要刷一下

谢谢大神,我没动BIOS。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希望能帮到你

好的。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肯定不是,你还是照清楚第一个的型号放上来吧。要是不是第一个,就在主控里了

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没有去弄那个BIOS。里面的资料已经备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标的2号芯片是

谢谢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2号芯片是,找个换了试试呗

好的。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我把F1处的稳压电阻给抠掉了,然后用铁丝连接了下。目前硬盘运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