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T61独显主板是什么类型的?求其点位图和电路图

楼主(2015-06-17):
请问这块T61独显主板具体是什么类型的?(14标屏?14宽屏?15宽屏?)
这块板子与普通的T61主板比较,有一个明显区别:键盘连接插座不是斜的。
求这块主板的点位图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这么老了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这么老的办,简单就搞两下,然后直接换班的了

网友:
应该是14宽屏。

网友:
谢谢,我也感觉应该是14宽屏的主板。
请问有它的点位图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76598-1-1.html
就是这个贴子里面的,T61独显14宽屏。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啊。这种板

网友:
这个是14寸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