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2E 进水断线简单维修

楼主(2015-06-17):
发帖赚分好实在,今天再发一个,哈哈

机器客户送来,说是进水,开机电流0.49,看了一下没有水渍,很干净,拆开后盖还是很干净,有点郁闷,再拆开c壳,左上角网卡一块进水发霉了,看到问题了,然后取板子开干。
发霉的地方稍微擦一下,然后在所有发霉区域涂焊膏,先大致加焊一下,然后再用刷子刷一边,这样防止掉件,刷完后,量了一遍阻值,没有问题,上电,朋友说有臭味了,拔电,一闻,网卡臭了,仔细看了下网卡,原来自己太粗心了,有两个引脚连锡了,网卡肯定挂了,拆掉之后上电,还是一样的电流0.49,肯定还是进水的问题,仔细检查发现PR1引脚发严重发黑,测量无阻值,引脚旁边的的线也发黑,刮干净后,发现断线,就是这里问题了,找个电阻换上(564),再飞一条线(点就在旁边,很短),亮机,搞定!网卡嘛,叫客户买个usb的网卡就行了,我这也没找到成色好点的RTL8100CL。

当然光这么修好,什么也学不到,我要找出为什么PR1断线就会导致0.49电流不动,查了下图纸,恍然大悟

PR1是15V,和网卡无关,即使它在网卡旁边,mianon过来,拉低,后面两个三极管便不导通,然后把15V放过去,分别开启1.8后继,5V后继

网友A:
还好这水只掉在网卡上,修得还行,下次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这水只掉在网卡上,修得还行,下次仔细点。

是啊,如果ec被我连锡了就麻烦了,下次得小心

网友:
还可以呀,有钱收就行。

网友:
这样不太好吧,换个网卡比较好,USB的总是有缺陷

网友:
benq的机器还没修过

网友:
z这么老的机子还有修,

网友B:
网卡没找到成色好点的,就让客户用USB网卡,,,这点我不怎么认同,网卡只要能用就行,不在乎什么新不新,,,我只是随便说说,楼主可以无视,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下呀,网卡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下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楼主。

网友:
还好 进水不是很多  不然修起来就头大了

网友C:
技术还可以,就是好老的机子,还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还可以,就是好老的机子,还有意义?

老板就是有钱就赚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进水的很多从外观就能发现问题,用到线路图的很少

网友:
好久没有学习了!路过!!

网友:
进水不多,还好

网友:
看在发帖的份上,给楼主加点分吧。阿门。

网友:
那个网卡芯片不能换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啊,呵呵 还要细心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卡没找到成色好点的,就让客户用USB网卡,,,这点我不怎么认同,网卡只要能用就行,不在乎什么新不新, ...

我是担心万一网卡有问题,我老板店里好多东西都不靠谱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怎么会连锡呢?本来弄好网卡可以用的,这就是维修中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人为故障。还是要用放大镜仔细看一遍再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担心万一网卡有问题,我老板店里好多东西都不靠谱

哈哈,,跟我相反,我现在是担心全新的有问题,不会担心旧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跟我相反,我现在是担心全新的有问题,不会担心旧的有问题

被你说对了,我比较相信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