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6-17):
华为
手机
不停得重复开机关机,按什么都没用,电池好像取部下来、、、
手机

网友:
开关有问题了吧

网友:
需要刷机,资料出错

网友:
字库坏了,也就是硬盘资料丢了

网友:
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线刷刷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3个键一起按,进入强刷模式,华为有这个模式的,然后下载好官方包,自动刷好,我上次就遇到了一台,搞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 试试看

网友:
安卓的机器先刷机在硬件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万能的刷机解决问题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软件问题,不然就是字库,楼主不是搞手机的吧。这样的问题一般搞这个得都知道额。努力加油吧!

网友:
刷机或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