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02R4084主板的跳线咋接的啊??

楼主(2015-06-17):
这个老古董,ibm 02R4084主板的跳线咋接的啊??主板上没有标示啊,完全不懂。

网友:
USB可以测量出来 线的颜色顺序是红白绿黑  开关键复位键也都可以测量出来 还有HDD LED

网友A:
你要接什么跳线?  CMOS跳线 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接什么跳线?  CMOS跳线 还是什么

开关,复位,硬盘,,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复位,硬盘,,所有

所有?  只需要接 开机针 复位针就好了  插上诊断卡   那一排针 你挨着短接 两根针    触发了之后 去短接 其他几根针  看 诊断卡 上的复位灯 有没闪烁     硬盘 这么老的 机子 用的IDE 没什么技术吧   对准接口 插上就好了   至于 前置USB  现在都是连上一起的 都没有什么技术活

网友:
小心USB的别接错了  会烧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