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不装串口芯片也会引起不跑码?

楼主(2015-06-17):
台机主板不装串口芯片也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不会的   平时我怀疑有短路的串口芯片(COM口芯片)都吹掉      一样跑码的

网友:
不会吧   在一些挡D5 一般 都是拆这个芯片 解决

网友:
串口属于外围功能部件 ,只要没短路都不会影响跑码

网友:
不会的  不装也可以的   我一般都不会装

网友:
不会的,可能是还有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
外设可以逐个拆,但一样可以亮机,你说跑码不?

网友:
一般不会挡……

网友:
应该不会吧  没试过理论上不会

网友:
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