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代码芯片JL=BJ可以与FR=BH代换,

楼主(2015-06-17):
发个代码芯片JL=BJ可以与FR=BH代换,这个代码就是RT8204A与RT8204B,亲测可以代换,希望能帮到需要的兄弟。。。

网友:
JL=是不是ASUS的多啊

网友:
很实用的贴子,代码确实不太明白

网友:
好的,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嘿嘿   其实好多  张相一样的  上面标的不同   先查图纸  角一样 就可以换

网友:
刚才要更换这个芯片 Y450的

网友:
只知道前缀一样的就能换 后面的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是所有板都可以吗?

网友:
谢谢了 正考虑 就发出来了 很有缘分啊

网友:
尾数只差一个字,估计可以试一下。

网友:
哦了。记住了,总有用到时

网友:
ES MUY UTIL GRACIAS

H55

网友(2017-02-18):
大小都不一样 怎么 代换啊?

网友:
有代码表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