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排针第11脚的定义疑惑!~为什么2根3.3V

楼主(2015-06-17):
最近手里有一个 1U 电源想改成普通台式机电源 因为是袖珍小机箱HTPC   拆开后基本定义都是一样的 但他11脚只有一根橙色3.3V !
我疑惑了 ,拆过很多电源但都发现 20针插排  基本11脚都是2根线,仔细看多数都是焊接到一大堆的3.3V板子孔位上 ,但其中还并联的一根线(橙色或者棕色的线)连接独立的3.3V ,上面标注的是3.3VS   想知道这个单独的3.3V 为何要2根连接11脚  起到什么效果  另外 我的1U电源  只有一根3.3v  没有单独的3.3VS供电 能不能 正常使用  比如H66 的主板

网友:
扩大通过电流的能力

网友A:
电压反馈线,好点的电源3.3、5、12V都有单独的细线接到24p插头上,反馈主板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反馈线,好点的电源3.3、5、12V都有单独的细线接到24p插头上,反馈主板的电压。

按照您的说法 没有这个 也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 没有这个 也可以正常用了

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用

谢谢 您的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反馈线,好点的电源3.3、5、12V都有单独的细线接到24p插头上,反馈主板的电压。

说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