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把之前的显卡折腾出来了

楼主(2015-06-17):
一块V星的显卡,几个月前就花屏了。电容好像有鼓包,换了还是不行了。后面干脆就把电容拆了。扔箱底吃灰。今天又心血来潮,想要弄出来再修修。网上买的50个8块的那种6.3v 1500uf的电容不知道好不好。我怀疑会不会换上去的电容还是有问题。还是花屏。除了电容,还有什么问题会照成花屏。好像上次电容的孔被锡堵住了。我用针筒了一下。听说用针捅的话会把电容孔给短路了有这么回事吗

网友A:
显卡虚焊了把 重置看看把

网友B:
是不是显存芯片出问题了,换了不行就上BGA吗

网友C:
看着都觉得显卡好老了!算了不修了!没有多大经济价值!有空折腾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不过根据情况估计还是GPU虚焊问题,最好上BGA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存芯片出问题了,换了不行就上BGA吗

没BGA哎,再换4个电容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都觉得显卡好老了!算了不修了!没有多大经济价值!有空折腾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楼主精神可嘉!值得 ...

BGA看来是必备工具呀。好贵的说,我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了把 重置看看把

意思是说,把电容再重新焊上看看咯

网友:
显卡虚焊,需要重置

专业台式维修 -2 重复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说,把电容再重新焊上看看咯

我说显卡芯片 和电容没关系

网友:
这么有心,不知修的结果如何?

网友:
爱折腾啊……LZ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E:
早没修显卡了。 低端卡修不起价格。  高端卡买不起芯片

网友F:
做下BGA就OK的了!!!!!

网友G:
显卡芯片加焊    要是电容的毛病    不亮  和花屏没有关系啊

网友:
50个8块的那种6.3v 1500uf的电容?

网友:
电容这么贵?

网友:
贵吗,可能买的多会便宜。X宝买的。包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芯片加焊    要是电容的毛病    不亮  和花屏没有关系啊

我另外有一块,也是花屏,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下BGA就OK的了!!!!!

没BGA,看来只能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没修显卡了。 低端卡修不起价格。  高端卡买不起芯片

是啊。没用啊。

网友:
没价值,修好了也没用。

网友:
显存和主芯片的可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