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 4741G 时而触发 时而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5-06-17):
版号是  JE40_CP MB    刚刚拿过来是待机偏高,目测网卡烧掉,去掉待机正常    不触发  发现纽扣电池电压过低,换掉可以触发  接屏  上电亮机 刚刚过完LOGO   电流掉到0.15   然后屏幕白屏   过3秒掉到0.01  黑屏     不接屏也会掉电      而且有事触发有时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  EC   14脚  PW  3.3V 按开关不会跳变  开关跟断线之类的已经排除掉了      求大神给思路啊   现在不触发了  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这款机子是被雷打坏的

网友:
没有换EC试一下

网友A:
开关到EC的线路没问题的话 !开关有高低高 EC没有 换下EC 看看EC的条件满足了么

网友:
EC没有跳 变,你已经排除了线路故障,那只有是EC本身的问题,可以是短路了,最好换一个EC试一下

网友:
你最好先测量 下EC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特别是LID信号

网友:
换CPU,换内存。不行换南桥

网友:
测下3.3供电 就是这一路的事履着找错不了

网友:
打雷打坏的,估计南桥也差不多了

网友:
14脚到开关的线路不通,线路通开关好不可能不拉低吧?镊子短接拉低一下14脚看看

网友:
看看,小电池是不是又没电了,

网友:
14脚 接个开关出来可以用了       排线快段了  时好时坏   开关这边排除了      每次都可以触发了    但是还是  现LOGO  就白屏断电 应该是微短路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到EC的线路没问题的话 !开关有高低高 EC没有 换下EC 看看EC的条件满足了么

现在  跑到2.0左右就会掉电    短路指示灯会亮一下     屏幕都可以显示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条件那条件不满足!

网友:
换桥吧
打雷的,

网友:
打雷的机子要看运气,有的一烧一大片

网友:
查屏供电3.3的电路有无问题,估计短路了

网友:
打雷的话,估计桥的问题大,还有这么不稳定,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网卡,换南桥宏基,应该没有大电容吧

网友:
有时不触发跟电池没有关系的,

网友:
雷大坏的就最好你不要修了!!!很不稳定的

网友:
开关到ec的那条线路通不 通的话可以选择换ec

网友:
来自: 安徽
还是有短路的 重点查

网友:
EC跟南桥

网友:
被雷披了;估计南桥也收牵连了。

网友:
搞定没有,我手上也有一台自动发出就掉电

网友(2025-10-14):
重点查3.3V二级供电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