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ONE 电流上到2.13A然后跌回1.144至1.51跳变

楼主(2015-06-17):
inspiron ONE  电流上到2.13A然后跌回1.144至1.51跳变  电源指示灯红色  由于是新手没法下手  有时偶然能开机。不知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发求助帖吧

网友:
DELL的应该会报警的,FN建开机或者D建开机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测各电压正常后。没有什么头绪。后来想想是不是显卡问题。给北桥加了焊。现在OK了  别人都刷BIOS好了。我居然没有刷好 所以加热了桥

网友:
干显卡 干了不行再说

网友:
戴尔的机器应该有报警的  看看报警几声 就好 判断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