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2另类断线修复

楼主(2015-06-17):
   今天一大早就做了3天BGA 接着又来了一堆的机器。其中有一台东芝的M352挺有意思的显卡是216-0707001  pm45
   机器摔过屏幕碎了机器点不亮电流0.9不跑吗。好吧拆机检测外接一样换内存一样

。吹显卡一样情况,我了去心情极度失落。好吧先来判断是否是主板还是显卡版的问题。因为这机器以前遇到过多次,知道去掉显卡后机器是可以跑马的只不过缺少显卡跑马后不亮。不装显卡发现可以正常跑马。去掉显卡版跑马的电流图片没有拍,只是和你们说下这个机器去掉显卡版可以跑马的。好吧显卡可以确定是显卡版的问题或者显卡和北桥之间的问题。于是把所有电压都量了一遍都正常。这时候有点郁闷了有点没有思路了。想想我之前吹过显卡不亮难道是显卡不够热。于是又是猛吹一顿。我擦还是一样。出去抽了根烟回来想了想机器摔过会不会北桥虚汗了。会不会是显卡掉点了。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越是想越是头大。后来想了下会不会是显卡和北桥的信号通信有问题了。测量了下还真发现了问题了

1.3。7脚阻值无穷大。难道是被北桥掉点了。想想就可怕。北桥要是真掉点又要做BGA,现在做了几千次上万次bga了,说实在的真是不想碰那个机器了,你说哪怕是个美女也都看厌烦了。而我们搞维修的基本每天都要抱着它N多次。抱着侥幸心理去看了下主板有没有测试点,发现信号直通到显卡版插槽下面。没有测试点。好吧从显卡版插槽的主板背面那些穿孔的点一个个刮开测量。
终于测量到了PEG_RXP14那么相邻的就是PEG_RXN14了测量了下不通。哈哈还不好不是北桥。直接飞上。可是1。3脚的就难找了。想想估计也在旁边就测量了一下有两个点阻值稍微大了点。好吧就怀疑它们了直接飞上。接上显卡跑马了但是不亮。想想吧PEG_RXN15和PEG_RXP15接反了。反接过来。上电。终于奇迹出现了

看下亮机电流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请大神不要笑话。还有这机器没有点位,不然还能轻松点,哈哈各位兄弟帮忙加加分哈,谢了,修了2个小时了,写文章花了半小时累的呀。加分不扣你们分的哦

网友A:
不错,细节也就是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细节也就是技术。

呵呵兄弟帮忙加加分哈,你都银牌维客了呢,哎

网友C:
赞一个,能够想到这些,也是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D:
外表仔细看的话能看出短线吗?

网友E:
哎现在高维修的真难呀,你收了多少钱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能够想到这些,也是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了仁兄

网友F:
我最关心的是能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表仔细看的话能看出短线吗?

看不到的。线都压在插槽下面呢。一点都没有路出的。除非把插槽拿掉。背面也只有一个过孔点没有连线的。现在板层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现在高维修的真难呀,你收了多少钱大洋

偶是打工的,不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关心的是能收多少米

这个米不米的看地区看人品的。实话告诉你偶是打工的。多少米与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兄弟帮忙加加分哈,你都银牌维客了呢,哎

有不早加了,还就说,每天就这和点,赞几个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表仔细看的话能看出短线吗?

看不到的的再槽子下面而且只有一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