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21如何找开关脚!!!!

楼主(2015-06-17):
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隐约看到灯管一闪一闪拆机测有5V输出,开关有3.3V按下有跳变!想改个驱动板试试,发现没有标记输出电压脚的位置,问下大神 哪个是开关脚!

网友:
这个是背面图片 上面哪个 贴错了!

网友:
标的不是有ON吗?

网友:
看下面那张背面图,上面那个 传错了

网友:
从下面数 不是第一脚 就是第二脚   有一个是on 有一个是adj  你接接看 白屏的是adj

网友:
那插线上不是标有吗?

网友:
5V如有跳变,指示灯也会一闪一闪的哦,建议把5V电容换换,不行再查驱动板

网友:
如果按键有电压,而且你按下去有跳变的话就一边按开关,一边测哪个电压有跳变。有跳变的就是了

网友:
从下往上一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