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M-M 1.0 跑fo

楼主(2015-06-17):
   K8M890M-M 1.0   跑fo  按AMD时序查

网友A: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K8M890M-M 1.0   跑fo

K8M890M-M 1.0.zip

供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你太快了我还没有上完图片叱!!
   谢谢你跟

网友:
发帖不易,顶一个

网友B:
LZ补图慢了,刚开始还以为忽悠贴,看完,表示不错,赞一个

网友C:
南桥供电电压到底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供电电压到底正常吗?

正常啊。 看南桥是那个厂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补图慢了,刚开始还以为忽悠贴,看完,表示不错,赞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发贴。这此图片都是上传了后再下面命名的。字长了还不显示。

网友D:
2.5V 是AMD的一个电压 没有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V 是AMD的一个电压 没有是不行的

2.5V在这里就是VDDA供电。

网友:
管子内部开路的话,本身S级应该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这里应该是本身击穿短路,造成断电测量本身DS级之间阻值变小,即内部晶体二极管压降值也会变小。

网友E:
你这块板子应该是不跑码吧?应该??是开机跑到了F0,还是直接跑F0,另外你这个电压不正常,应该不会跑吗的,你这个万用表跟我的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块板子应该是不跑码吧?应该??是开机跑到了F0,还是直接跑F0,另外你这个电压不正常,应该不会跑吗的 ...

应该是不跑码,电压不正常的话,诊断卡复位灯会处于常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块板子应该是不跑码吧?应该??是开机跑到了F0,还是直接跑F0,另外你这个电压不正常,应该不会跑吗的 ...

直接FO。不跑码。这个P3055开路。你没看到图片吗?能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V 是AMD的一个电压 没有是不行的

2.5是在AMD是VDDA电压。如果在这就不行

网友E:
我没看到图片,是你自己说的跑F0,又不是我说的跑F0,而且你这也不叫不跑码,准确一点讲,你这叫缺供电

网友:
这板还老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到图片,是你自己说的跑F0,又不是我说的跑F0,而且你这也不叫不跑码,准确一点讲,你这叫缺供电

你说的是。我这个不放CPU时跑5B .就是说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我这个不放CPU时跑5B .就是说乱码。

不放CPU叫跑码么,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