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苹果刷机出现代码解决方案(供参考)

楼主(2015-06-17):
错误 9

当设备意外断开与 iTunes 的 USB 连接时就会出现此错误。在恢复过程中手动断开设备连接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可通过执行 USB 故障诊断、使用其他 USB 基座接口线缆、尝试其他 USB 端口、在其他电脑上恢复或者通过消除来自第三方安全软件的冲突来解决此问题。
  错误 20、21、23、26、28、29、34、36、37、40

当安全软件干扰恢复和更新进程时通常会发生这些错误。请按照‚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中的步骤操作来解决此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错误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另一台电脑上仍然存在此错误则设备可能需要维修。

  错误 1604

此错误通常与 USB 定时有关。使用另一根 Dock Connectorto USB 线缆和其他可用的 USB 故障诊断步骤‚故障诊断 USB 连接‛来尝试更改 USB 端口。如果使用的是基座请绕过基座直接与白色的 Apple USB 基座接口线缆连接。如果此问题在已知良好的电脑上仍然存在则设备可能需要维修。 如果执行 USB 隔离故障诊断仍无法解决问题且没有其他电脑可供使用请尝试以下步骤解决此问题 1. 将设备连接到 iTunes确认设备处于恢复模式。如果未处于恢复模式请将其臵于恢复模式。 2. 恢复并等待此错误。 3. 系统提示时点按‚好‛。 4. 在设备仍处于连接状态时关闭并重新打开 iTunes。 5. 现在应能够在恢复模式中重新识别此设备。 6. 再次尝试恢复。 如果上述步骤没有解决此问题请尝试使用已知良好的 USB 线缆、电脑和网络连接进行恢复

错误 1600、1601、1602

请按照上文列出的错误 1604 的步骤操作。停用、取消激活或卸载第三方安全软件、防病毒软件和防火q1an9软件也可解决此错误。有关故障诊断安全软件的详细信息

   错误 1603

请按照上文列出的错误 1604 的步骤操作。另外还应放弃 .ipsw 文件、打开 iTunes 并尝试再次下载此更新。查看下面的高级步骤 > 重命名、移动或删除 iOS 软件文件 (.ipsw) 下的步骤以了解文件位臵。如果您不想以原始用户身份删除 IPSW请尝试以新的管理员用户身份恢复。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消除第三方安全软件冲突。  错误 1611 当安全软件干扰恢复和更新过程时通常会发生此错误。请按照‚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中的步骤操作来解决此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此错误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另一台电脑上仍然存在此错误则设备可能需要维修。

  错误 13、14、35 和 50或 -50

这些错误通常可以通过执行下面列出的一个或多个步骤得到解决 1. 执行 USB 隔离故障诊断包括直接尝试电脑上的其他 USB 端口。参考以下针对 USB 故障诊断的高级步骤。 2. 在设备和电脑之间连接一个 USB 2.0 集线器。 3. 尝试其他 USB 30 针基座接口线缆。 4. 消除第三方安全软件冲突。 5. 可能安装了可通过向注册表插入一个或多个‚TcpWindowSize‛条目来修改 Windows 中默认数据包大小的第三方软件。默认数据包大小设臵不正确会导致此错误。请联系安装的数据包大小修改软件的制造商以获取帮助。也可按照 Microsoft 文章‚如何重臵 Internet 协议 (TCP/IP)‛中的步骤将数据包大小还原为 Windows 的默认值。 6. 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互联网源不使用任何路由器、集线器或交换机。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才能连接网络。 7. 尝试通过其他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进行恢复。

网友A:
这个现在已经有软件了

网友:
op[0[p0i--i['809-p;o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已经有软件了

求软件,谢谢

网友:
软件在哪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