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A8j缺CPU供电

楼主(2015-06-17):
好久没发贴子了。。今天比较空,发一个,赚一点积分。。
-----------------------------------------------------------------------------
拆机上电,发现待机0.008 。按开关触待机到0.020.再触发上电到0.226。自动掉电。测主板供电,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
图纸查测芯片条件:VIN是供正常,PVCC供电为0.问题应该在这里了。

继续查找+5vs转换电压,怀疑可能没有转换出来。

找到上图的位置,测量Q6106第1.2.3脚为5V.4.5脚为0V.正常情况4.5脚应该要为高电平才能导通。
再找。查到Q6105第3脚有12v。第2脚SUSC#_PWR是有南桥发出的有3.3V,跳变的。看来桥是已经发出了。
感觉4脚始终不出电压的,很有可能这个双沟道管子坏了。先不管直接先用线将Q6105的第3.4脚相连

结果,触发上电,电流上去了,点亮了。我就装机了,装到一半,进系统试一下,有没有正常.
结果在关机的时候发现,开关led灯一直亮在。cpu风扇一直在转,电流表一直停在0.134.
看来不能用线连啊。只能把这个Q6105换掉才行啊。

最后在k40ab的料板上,找MC4N相同型号代换。。问题解决了。。装机。测试。。。。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