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VS(主板不过内存,报警 嘟 嘟 )

楼主(2015-06-17):
H61M-VS(主板不过内存,报警 嘟 嘟 )  是BIOS问题哦。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你换条内存清除COMS试试不行在考虑其他的原因

网友:
量量内从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5-07-28):
LZ 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主板 内存供电的正常 刷了几个BIOS的不行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先查下其他的把

网友:
内存的几个电压都查了?Vdimm:1.5V  SPD3.3 Sda:3.3 SCL:3.3

网友(2017-07-13):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