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 内接无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6-17):
6930p 内接无显 外接正常,重植了原来的显卡问题依旧,前天订了一个0707001,今天装上去还是一样,显卡是216-0707011

补充内容 (2015-6-18 20:39):
订来屏线问题解决啦,本来加焊一下显卡再换根屏线就好了,没有屏线走了很多弯路,感谢各位朋友的参谋,多谢

网友:
测了数据线没有?216的北桥更容易坏。

网友A:
内接无显,这个无显还真要仔细观察下,暗屏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不能光换显卡啊 ,屏线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无显,这个无显还真要仔细观察下,暗屏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是暗屏哟

网友A:
如果内接屏接上去和没接一样,那就测屏接口供电,时钟啊

网友:
如果我说的上面都正常,就刷下宽8脚bios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接屏接上去和没接一样,那就测屏接口供电,时钟啊

有时按住显卡还能亮一下,BIOS的话坛里好像找不到

网友:
按住显卡能亮,作BGA,有空焊。现在网上BGA芯片真假难辨,芯片要有问题,神仙也不好作

网友:
换个屏试试了

网友:
首先换个屏,然后换屏线,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换过,按住显卡能亮一会。换屏换屏线试试,查LVDS接口阻值。不排除有断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是哪里的事

网友B: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换屏和屏线后,再用示波器测量那个几去屏的信号,看是那里不正常

网友:
那就不是bi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换屏和屏线后,再用示波器测量那个几去屏的信号,看是那里不正常

照道理就算屏问题把屏线拔了,只接灯管,灯管也应该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道理就算屏问题把屏线拔了,只接灯管,灯管也应该亮吧

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如果显卡没有检到屏的存在,那可能不会发出其它控制信号,包括灯管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换屏和屏线后,再用示波器测量那个几去屏的信号,看是那里不正常

订了根屏线,试了要是再不行再换个显卡

网友D:
还是测屏线接口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测屏线接口的位置

有没有可能会是显存?

网友E:
屏呢?修好没有?送你一片一样的料板没修过要吗?让它发挥余热。不包邮无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呢?修好没有?送你一片一样的料板没修过要吗?让它发挥余热。不包邮无条件

真的咩?我这是独显的

网友F: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查EDID、LVDS,时钟,LCD_VDD

网友:
真的,是独显,集显也有。好的坏的也有

网友:
测试下lvds的阻值,看看是不是有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查EDID、LVDS,时钟,LCD_VDD

查了一下 33脚开机瞬间有3.3V,LCDVDD无电压,图示LCDVDD貌似由U63过来的, 开启U63的信号貌似是显卡过来的 而且L_BKLTCTL也没电压,(小白不知道L_BKLTCTL是什么东东)刚才把U63取掉短接1.2脚,屏上有3.3了,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又老老实实装回去了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
看下屏线是不是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33脚开机瞬间有3.3V,LCDVDD无电压,图示LCDVDD貌似由U63过来的,开启U63的信号貌似是显卡过来 ...

你先用示波器打EDID吧,,其他那些信号都是显卡读取了屏的信息后才发出来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行   就换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