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M6X系列时序中什么信号条件不足会倒至SPI的BIOS5、6脚通信脚电压3.3V!

楼主(2015-06-17):
如题,一联想G480新款进水机!基本都查了,就发现这问题,3 5V待机正常,不触发,BIOS通信脚为3.3V无波形,无法配置EC脚位,求引导、、、思绪乱了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既然是进水机,是不是EC这块进水了,看下有没有断线,EC的条件都满足了?打下BIOS对地阻值看看,还有看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进 水的地方重点查一下。这才是关键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会员597304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已修复,说来惭愧,结果是EC的供电有一只脚断线了(此供电脚是从EC焊盘里面走的线,没有发现到),个人又偷懒,测了一只供电脚OK,就没有测其它几只,就去查其它条件去了!白走一大堆弯路、、、

网友A:
G480,这个机器EC好像是自带程序的吧,你说的那个BIOS可能是桥BIOS,你还是要继续插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80,这个机器EC好像是自带程序的吧,你说的那个BIOS可能是桥BIOS,你还是要继续插条件

我这个是新款的伟创代工的那款,桥、EC共用一个BIOS,不过问题已找到,谢谢关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新款的伟创代工的那款,桥、EC共用一个BIOS,不过问题已找到,谢谢关心

什么问题呀 ,,,找到问 题后要分享一下, ,嘎嘎 ,,,大家共 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呀,,,找到问题后要分享一下,,嘎嘎,,,大家共同学习

解决方法在六楼,其实反正就是条件不满足才出现了这种情况,可是一开始自己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在六楼,其实反正就是条件不满足才出现了这种情况,可是一开始自己大意了

呵呵,,看到了,,,最后能修好就行了,,下次不要忘记这个细节就行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