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山寨上网本不触发 N270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EC KB910QF-C1 BIOS 39VF040

楼主(2015-06-17):
秒杀山寨上网本不触发 N270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EC型号是KB910QF-C1 BIOS芯片型号是39VF040(X-BUS)
BIOS是多多脚的X-bus我就不提取了,搜索一下论坛就有其他同事发的BIOS,孤帆远影超级版主就有,通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2814-1-1.html
到手是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024A

山寨本的拆机过程是痛苦的,一边拆一边呕吐,这做工我敢肯定销售不到迪拜,主板拆出来后搞干净的图是这样的,估计市场上的都是这种板:
001 山寨笔记本通用主板正面 n270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EC型号是kb910qf-C1 BIOS芯片型号是39VF040

002 山寨笔记本通用主板背面 n270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EC型号是kb910qf-C1 BIOS芯片型号是39VF040

电压我都顺便标示出来了,修到的同事可以参考下

第一步肯定是先量开关脚位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后来发现是开关小板其中一处线路腐蚀开路,口说无凭还是看图来得爽,我制作了比较直观的图:
003 山寨笔记本通用开关板

开关针的1脚电压正常是18V,按开关应该有跳变,另一个脚是串一个10K的电阻才到地,这是与我们平时的开关有点不同,我们常见的开关基本是一头是3.3V,一头是直接到地。

飞线接好开关后,上电电流刷刷上去直到0.442A,屏幕显示了,到此维修结束。

005 亮机电流 0.442A

006 BIOS 版本等信息

007 山寨上网本的LOGO

008 外观和BIOS等信息

009 BIOS 版本等信息

网友A:
不错的技术,网本不触发一般都是BIOS和开关的问题多

网友B:
你说的孤帆远影就在我们店子旁边 关系好

网友C:
看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能说清楚就好了。我水平很低,非常不理解,还有点看不懂

网友D:
一个不触发 标注了这么多 值得加分  !楼主很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技术,网本不触发一般都是BIOS和开关的问题多

没有技术含量的,就按步就班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孤帆远影就在我们店子旁边 关系好

真羡慕你们一起的,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孤帆远影就在我们店子旁边 关系好

那不是亦友亦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不触发 标注了这么多 值得加分  !楼主很用心!

谢谢版主的支持,给了我无限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能说清楚就好了。我水平很低,非常不理解,还有点看不懂

具体是哪个地方不懂呢?可以说一下大家分析吗?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我是个小白

网友E:
上网本开关板坏和开关没电压是常见的故障,楼主是个细心的人。你的兆信电源价格多少?我用过龙威的和安泰信的。龙威的容易跳高压和调不到19V,安泰信的电压会慢变小,电流会自动跳变。你这好用我耐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网本开关板坏和开关没电压是常见的故障,楼主是个细心的人。你的兆信电源价格多少?我用过龙威的和安泰信 ...

安泰信可调电源的电压值调小的同时,电流值也会跟着减小,即电压和电流调节电位器阻值变化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
图做的不错,直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安泰信可调电源的电压值调小的同时,电流值也会跟着减小,即电压和电流调节电位器阻值变化应该是同步的。

换过电位器没多少改变,直接固定电阻上去也会这样,这是安泰信的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过电位器没多少改变,直接固定电阻上去也会这样,这是安泰信的通病。

安泰信电源电位器损坏一般会引起输出电压值产生跳变多,直接固定电阻的话,输出电压和电流值应该也是固定在一个范围内不能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安泰信电源电位器损坏一般会引起输出电压值产生跳变多,直接固定电阻的话,输出电压和电流值应该也是固定 ...

是呀,我就用固定电阻代替4个电位器看看,还是有微小的变化,说明电位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呀,我就用固定电阻代替4个电位器看看,还是有微小的变化,说明电位器没问题

用固定电阻代替电位器你是将电阻两端接在电位器本身1和2引脚直接断开中间滑动触点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固定电阻代替电位器你是将电阻两端接在电位器本身1和2引脚直接断开中间滑动触点就行了吗?

拆了电位器,然后用固定值电阻的装上去测试。还是会变化,就无语了。怀疑继电器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