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M808)BIOS解密

楼主(2015-06-17):
同行送来一东芝M808笔记本,说是开机有BIOS密码让给越狱。好吧,BIOS密码一般大家都知道是要刷BIOS的,可是这个东芝的是和IBM的笔记本是一样的,单独有一个密码芯片的,利用对换法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哪有这个密码芯片来换呢?本来有一个IBM本上拆下来的密码芯片想试试的,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估计不一样的品牌的本也不可以代换。研究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有那个溢出码办法,还有有人提议用一个没有密码的数据写进去就可以,问了好多人都没有,再后来看到一个办法,就是用编程器把密码芯片里面的数据清除,然后再装回去,于是照做了,还是不行。要崩溃了,难道只有更换密码芯片吗?后来看到一个帖子,要把CMOS电池摘掉放一段时间,抱着试试的心态做了,结果再次试机的时候没有密码了。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把密码芯片数据清除还是把CMOS电池放电成功的,要不就是两项一起做成功的,总之是成功了,以后大家碰到了,可以尝试一下,没准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A:
以前修过东芝机解密,是在内存下方有二个点,直接短路后开机就没了。

网友B:
笔记本CMOS放电应该没有用吧!!

网友C:
经验 似乎单纯的放电是不行的

网友A:
现在好久没解密了,东芝这现象,是少见,有这我习惯性的解密是先拆掉CMOS电池,再刷BIOS。

网友D:
这个太有用了,感谢分享!

网友E:
解密应该都是要放电的不然无效。光放电还是没有用,关键你是把密码芯片取下来清除了里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东芝机解密,是在内存下方有二个点,直接短路后开机就没了。

这个办法我也看到了,也试过了不行,感觉现在的机器不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密应该都是要放电的不然无效。光放电还是没有用,关键你是把密码芯片取下来清除了里面的数据。

应该是这样的吧,先清除数据,然后再放电。

网友:
你这个有那什么的嫌疑,注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有用了,感谢分享!

以后碰到了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 似乎单纯的放电是不行的

版主所说极是,单纯放电应该没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久没解密了,东芝这现象,是少见,有这我习惯性的解密是先拆掉CMOS电池,再刷BIOS。

是的,东芝还有IBM的解密很少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CMOS放电应该没有用吧!!

没有用,台式机应该可以。

网友:
原来大家都这样做

网友:
记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机子就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