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进水开机后开锁就死机

楼主(2015-06-17):
客户送修一iPhone4 进水!开机后开锁就死机!
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像是CPU部分工作不正常!但是在实际维修的时候却发现是U70(耳机控制)不正常工作造成!修好之后回头再分析一下!就是开锁那个声音(咔嚓)造成的!
看看U70原理图

维修步骤: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检查R308有没有腐蚀烂掉!如果供电正常就重装或者更换U70 ,如果R308没有电压到则可以飞线VCC MAIN如下图

C153_飞线到R308

检查R308电压正常!接着重装U70 ,拆装这个U70的时候!依然书需要足够的耐心!别小看这个IC很小!就随便拆!随便翘起!依然需要足够的耐心!等到U70的焊点融化的时候!轻轻挑起!再耐心的除胶!当然!隔热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重装U70之后!装机试机OK !故障排除!

网友:
仔细想想也会明白,能开锁说明CPU正常的。故障应是开锁后续电路的问题,楼主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进水就不要修了

网友:
新手报到,谢谢楼主!

网友(2015-07-26):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A:
直接更换R308不更好吗?

网友:
焊功不好破不了

网友:
这问题也是很要技术含量的!!!不容易啊 。。

网友:
真的可以吗?试一下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值得借鉴,U70在这里应该是封装类型IC,拆这种IC一般用热风枪配合镊子操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R308不更好吗?

这里故障不是R308电阻腐蚀开路,所以不需要更换本身,应该是R308一端到VCC MAIN供电测试点中间开路。

网友:
进来学习下手机不了解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李暖宝宝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The、sky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