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5-06-17):
一台联想显示器,带不起负载,次极电容全部换掉,50V22UF电容换成50V47UF,LD7575PS换了也不行,最后换电源初级的D904(图中红框内)解决,换之前电容上的电压是11.5V,换后电压上升至14.8V。望引起各位注意。

网友A:
是量出来阻值不对才换的吗

网友:
这个是管理芯片供电的整流管

网友:
就是。。刚接通电源是由启动电阻提供启动电压。。启动正常后开关变压器一个绕组和这个整流管提供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量出来阻值不对才换的吗

你  能告诉我  你可以亮出来

网友B:
这个是测不出来的,换了就OK。

网友:
维修经验,收藏学习!

网友:
二极管性能不良表测试不出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芯片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图纸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性能不良了,很难测量出来,只能用代换法试一试,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把标题改成显示器的型号以后才好搜索到啊 亲

网友:
这个是持续供电的整流管子,带一个50V 22UF的电容i   一般很多电压跳变就是这引起的。。。

网友:
芯片,电容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以往电压供电不稳,我量这二极管值正常就懒得去换它了....学习到了

网友:
难怪我老修不好,原来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测不出来的,换了就OK。

是嘛,我测了件的阻值是对的。我正遇到三星带不起,试试。

网友:
变压器线圈短路修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