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奇怪故障大家帮肋分析一下

楼主(2015-06-17):
联想G510开机电流反复跑到1.01,不亮机,有时能跑到1.6多就能进系统正常工作,正常进系统的时间没有规律,主板各项供电正常,无短路和进液。不知如何下手维修。请帮肋分拆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说明肯定是哪个电压不稳定,测亮和不亮时候电压,看看哪个不对

网友:
重点测电压,和芯片的条件

网友:
显卡和内存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快来大神解答!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加焊了下,没效果呢!@.@

网友:
个人感觉,是cpu供电,集显供电,内存有问题

网友(2015-07-23):
我今天碰到了一个这样的联想笔记本,开机不显示,上电到0.8左右,过一会就自动重启,这样反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个供电都正常呀。、

网友:
测一下各路电压是否稳定,电容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