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P43NEO 不认主板声卡

楼主(2015-06-17):
一片V星P43主板,前二天不认声卡(其他上网USB等正常),重新启动后有时能认,昨天开始发现不能认了,怎么样都认不了,重启BIOS也不行,测量声卡工作电源是有3.3V,芯片(芯片是ALC888)有微热,但就是认不了(就是没有声卡现象),不知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如何修复,谢谢!就是下面这个板,

补充内容 (2015-6-18 14:53):
已经修复了,原来是声卡电源供应块,有虚焊,天气热,要注意一下这个,谢谢大家的支持!

补充内容 (2015-6-18 14:56):
具体见16楼回复!

网友:
声卡坏了呗! 换声卡呗!~

网友:
微热 您就换  声卡 ic咯!   再不然 usb声卡。。

网友:
其实就这个问题找个PCI声卡或者像楼主上说的USB声卡,,也不贵。。

网友:
      hao好了吗

网友:
这个主板本身声卡芯片就爱坏 我修到过几片了  症状是 进系统声卡驱动那边一直感叹号

网友:
量下声卡供电上了没  上了的话直接干声卡IC

网友:
换个新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修过好几个INETEL的班子没声音啊。。都没好。。芯片都是换过肯定没问题。。供电也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求解

网友:
怎么就不查查时钟复位呢

网友:
个人觉得声卡网卡这玩意直接上个PCI或者USB多自在

网友:
测供电,再打值声卡的5 6 8 10 11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吧!ALC888易坏。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吧!ALC888易坏

网友:
外加     一般不修的

网友:
基本修复了,由于声卡温度正常,电压正常,特别是之前有时能用,时不能用,
所以怀疑虚焊,本着先易后难,加焊一下声卡三脚电源稳压IC和整流二极管,见图片有红点处,重新开机,认到声卡了,原因是:长期使用,这些零件发热,特别是近来天热,导致虚焊,
差点比原来的有电压误导(可能那个电压是虚的),想更换声卡芯片了!

网友:
我还想说换驱动,换声卡呢,多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加焊的结果就好了……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请问887的可以待用?

网友:
加个PCI声卡,便宜

网友:
经常修声卡,662一定换成,883,如果还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夏天到来了,,,虚焊的问题确实不少哦,,,我的有个才修了是1084有虚焊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