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610p识别25系列的bios 报错

楼主(2015-06-17):
西尔特610p识别25系列的bios报错,显示器件和id不匹配。用30元钱不到的xtw100刷写正常。芯片肯定是好的。用xtw100刷写后正长使用。换了插接式的座子,焊接式的简易座都一样。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换了风枪。现在直接用烙铁一个现象。30pf的电容也加了。大家没有碰到这种现象嘛?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换rt809的编程器

vig

网友B: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我的是500P,,,是芯片引脚没接触好

vi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我的是500P,,,是芯片引脚没接触好

感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换过焊接的简易座和插接座子。都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rt809的编程器

我看下主要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不能买了这个设备,然后就不用吧。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换过焊接的简易座和插接座子。都是同样的现象。

要么你就升级一下固件试试看

网友:
升级下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我的是500P,,,是芯片引脚没接触好

我用希尔特580u刷写MX的芯片有时就不行,但是改成华邦win的就正常了。现在换了809f很好,还能自动识别,貌似要出809H了,听说功能更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希尔特580u刷写MX的芯片有时就不行,但是改成华邦win的就正常了。现在换了809f很好,还能自动识别, ...

呵呵,这么强大?,看来要准备入手一台80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