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6-17):
电流有时0.7 有时0.9 不显示PL1 集显电压没出来。 之前维修过。看了下 U19 U20被刷过。 客户说修好1个月坏了。 显卡之前被加焊过。  CPU用风抢吹了下  刷了BIOS 加焊显卡没用。 看了好多人说是BIOS问题 不知要不要订显卡试试。  有没哪个师傅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百分之80都是bios的问题,你就刷吧    我上次刷了最起码有20个,才刷好了一台。而且把刷好的bios 在刷到别的t430u上 就又不开机了。

网友(2015-07-17):
这个BIOS 怎么这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80都是bios的问题,你就刷吧    我上次刷了最起码有20个,才刷好了一台。而且把刷好的bios 在刷到别 ...

真是变换莫测呀!

网友:
多刷几个B IOS看看,有些BIOS不一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