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报警两声

楼主(2015-06-17):
求助Thinkpad E40 电流1.8 有跳变   滴滴报警两声   什么问题啊    刚入门   求指点

网友:
无显吗?擦内存,换内存。显卡供电显卡加热看看。

网友:
E40 分AMD 和INTER
AMD 北桥容易坏  INTER 显卡好坏

网友:
显卡容易坏的多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多,外接试试是不是花屏,就好确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多,外接试试是不是花屏,就好确定问题了。

还没试     如果外接花屏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B:
报警5声 是显卡坏,2声应该没有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5声 是显卡坏,2声应该没有读内存

店里没示波器啊

网友:
intel 芯片组显卡可能性非常大。amd 北桥坏的多

网友C:
你的估计是INTEL的显卡问题了
是黑胶的维修注意
同事排查散热片是否有问题这个也爱出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估计是INTEL的显卡问题了
是黑胶的维修注意
同事排查散热片是否有问题这个也爱出问题……

刚做没几天  黑胶有点恼火   明天让师傅指点指点看看吧

网友:
E40 INTEL 芯片组的显卡有通病,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电流能上到这么高,估计是显卡挂了,,恭喜你,黑胶

网友:
这个机器好坏显卡,还有就是显存

网友:
显卡和北桥 容 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