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芯片坏了,为什么不出CPU供电,二者有联系吗

楼主(2015-06-17):
型号:华硕p5ld2-x
现象:全板无复位,内存供电0.5v左右,CPU供电0v
故障原因: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 损坏
维修:从料板找到同样的芯片更换,开机跑码,正常
疑问:为什么内存供电芯片坏,无供电,CPU也无供电?二者有联系?这个根本用不上加电时序
本人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这个问题想不明白,求高手解答

网友:
内存电压有问题,当然后续的电压就不出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intel时序是先有内存供电才有接下来的供电 你内存供电不出剩下的桥 总线 cpu肯定没电压啦

网友:
intel时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班长啊。。。你的学生来了。。

网友:
当然有时序,为什么说用不上呢

网友:
你老师没交你时序吗?

网友B:
徐大爷教的,你现就开始还了,哈哈

网友:
INTEL  主板  VCORE芯片的 开启 是由内存供电 作为开启的  无内存电压 当然无开启  芯片不会工作   所以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主板各供电是按时序出来的!前部分供电不出,后续供电肯定没有。

网友:
有时序控制的,内存供电正常才去打开下一个供电

网友:
时序问题,先有内存供电,然后再有后面的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各大供电的首先,没有它后续的怎么出来,

网友:
按顺序来。没有公鸡怎么有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大爷教的,你现就开始还了,哈哈

徐老师的资料还没看完,呵呵,一定仔细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