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usb有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5-06-17):
usb有线网卡接的网线接路由器能正常上网,但是接路由器后面的交换机就不能上网,usb有线网卡的灯也不会亮就像没接网线一下,试过几个usb有线网卡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是指USB网卡链接到路由器后面接的交换机上不能上网对吧,如果是这样你首先要确定的是从路由器到交换机的网线是正常的。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除非网卡无法从路由器上自动获取IP地址,你可以手动设置IP地址试试,或者重启路由器

网友:
状态栏显示一个X吗

网友:
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是正常的,接其他机子都没问题,就是接USB有线网卡的时候才出现这各情况,就跟网线没接一样,USB有线网卡的灯都不会亮。
还有个问题就是昨天换了一个PCI的有线网卡,驱动有重装过,系统也重装过,就是网络未识别上不了网,IP和DNS都是自动获取的,状态信息IPv4有IP值但是没有其他DNS信息等内容,IPv6却显示一些英文字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还遇到有线网卡开机4分钟左右才显示插上网线,前4分钟都是电缆未插入。但是这只是电脑长时间未开机(一天)后第一次开机出现这情况,之后重启和开关机网卡灯立马亮晶晶。什么原因?我小白白

网友:
看是10M还是1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