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2HC缺色

楼主(2015-06-17):
一台DELL E1912HC显示器,2个月前缺绿色,检查发现VGA接口处的6脚保护IC短路,直接拆掉OK了,不想前几天又拿来了,和上次的现象一样,查VGA接口的1 2 3脚对地阻值94欧,正常。由于上次拆了保护IC,怀疑主芯片坏了,换了一个现象一样,刷了MCU,换了VGA接口,故障还是不变。拆了24C16开机无LOGO,但是7色自检正常,只好订了一块原装驱动板,今天到货换上还是缺绿色。我的电脑桌面是绿色的,但是出来的画面是紫色的,拆开逻辑板的铁壳,没发现明显痕迹,加电试机结果正常了,试了一下午一直正常,无从下手了,有修过这样故障的兄弟吗?给点指导意见。屏号是LTM185AT04。

网友:
信号线断了。

网友:
线是谁的客户的还是你的

网友:
不要怀疑信号线,VGA线是我自己的,接其他显示器正常,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