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福禄克 17B+ 测频率问题

楼主(2015-06-17):
本人最近败了块FLUKE 17B+,其他都正常,唯独测试频率的时候,放在主板南桥的晶振上测不出32.768,老是乱跳,一会显示50hz一会显示32hz,一会显示49hz,一会0hz。根本测不出来频率,以为是表坏了,去换了块新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是哪里出了问题了么?我是调到电压直流档切换HZ模式的。有时候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悬空也会跳出50hz。有谁用17B的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能正确测到主板上的各晶振的频率!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位需要较高的测试电压,南桥的32.768晶振两脚电压低,直接用表测量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位需要较高的测试电压,南桥的32.768晶振两脚电压低,直接用表测量误差很大。

那这块表应该如何正确的测量呢?因为我看到坛子里有兄弟用这块表测出过32.768的频率的

网友:
数字表的频率档对输入的信号频率的幅度有要求,你可以看看说明书!信号幅度太低的话测出来误差很大,测量32768晶体的频率最后用示波器。

网友:
32768晶体两个脚,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你测输出那个脚,也许能测出来频率,误差会小些。

网友:
万用表测32.768khz,不太好测,一般的主板都测不准,最好采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的表没问题,测32768晶振还是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还是用示波器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