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pdf

楼主(2015-06-17):
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pdf  这款机型显示LOGO后 过一会儿 掉电  最后换显卡解决

网友A:
显卡没坏,加焊就可以解决!这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B:
电流上到多少掉的电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好经验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到多少掉的电啊?

能正常显示  显示一会儿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坏,加焊就可以解决!这已经是通病了...

修机器 都是先加焊 不行就换

网友:
现在有好多机器的温控线路和显卡有关,DELL N4010也遇过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完了不显示  不确定是不是显卡

网友:
小白路过,请大神赐教

网友:
我有一块板在就要进入桌面时 会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