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8可以代换ALC889

楼主(2015-06-17):
一片技嘉GA-M68MT-S2P主板客户反应没有声音,声卡芯片型号是ALC889,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搜索一下论坛没有看到有代换的,直接拿ALC888装上去,试机声音正常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啊!收藏了。

网友:
换了试试看,没效果就是不能

网友:
咋就知道是芯片坏???

网友:
试试替换就知道了呗

网友A:
刚好遇到明天去试试!

网友B:
我一直以为88x通用呢。还用883代替662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88x通用呢。还用883代替662也能用

有机会的话试一试

网友:
看你焊工相当了得

网友:
有没有对比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遇到明天去试试!

你遇到的同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声卡代换alc的看前两位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
声卡  很多都可以代换,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代换alc的看前两位数一样就可以

对。。大多声卡的型号不同,原理一样

网友:
这个以前有换过,确实可以代换

网友:
不知道887可以代换888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