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改完BIOS后的附加操作 新机器比较多见

楼主(2015-06-17):
软件维护版块发帖的不多 希望大家踊跃发帖
凡是在这个版块发布有价值的维修资料
都会给你加分的哦

——————————————————————————————————
先上图
一般改完BIOS 会出现这个提示

英文不好的 记住就好

此时按下 提示的数字 图片是6011 +回车就OK
有时候这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不过操作一样 ……聪明的你一看就明白
————————————————————————————————
没有遇见过类似这个提示的
回帖支持下哦

网友A:
遇见过hp 一体机是这样的

网友:
真的没有遇见过,学习下以后遇过就容易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改完BIOS出这种的

网友B:
遇到过了,我记得DELL也有这样的。

网友:
不用管的  没关系

网友C:
前一两个月遇到过一个HPwin8改win7 bios修改完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按的话  就无法进入引导?

网友:
Bois程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hp 一体机是这样的

一体机,电脑和什么?

网友:
一般修电脑的这几个英文还是看的懂,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没有见过。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D(2015-08-29):
楼主,这个是几个键同时一起按吗,还是先把6011输入,在按ENTER键呢,我遇到这个机器,先输入是没有办法输入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时一起按呢,望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几个键同时一起按吗,还是先把6011输入,在按ENTER键呢,我遇到这个机器,先输入是没有办 ...

按着帖子内容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着帖子内容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贴子那里有什么内容啊,机子拿走了没有办法试啊,你只是说输那些进去,我昨天就输了,输不进去

网友:
这个设定 贱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两个月遇到过一个HPwin8改win7 bios修改完后就是这样的

后来怎么解决的大师,求解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了,我记得DELL也有这样的。

大师后来怎么解决的呢,不要说输入提示的编码哦,跟本无法输进去,外接键盘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解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