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从简单到复杂,你懂的

楼主(2015-06-17):
     接到顾客一个SONY1115的吧,板号:DANE7MB16E0_AMD,其他的记不清了,说电池能开机,开机后插上适配器会掉电;单适配器不开机,无待机电流,报价后开始维修,首先能肯定的是保护隔离问题,看图纸

VA+19.4VPQ144脚无电压,1 3脚都有19V,说明两个问题:
1.      PQ14B导通会导致1、3脚都有19V
2.      PR36和PR35根本不分压

先看1,PQ14导通条件是-VAOFF为低

a.-VAOFF受控于PQ14A,此时DC/-C无电压,PQ14A不管它;

b.同时受控于PQ17,此时VIN是没有电压的,PQ172脚受控于VA+,可以导通左边的管子使-VAOFF为低;

c.-VAOFF同时受控于PQ46,此电路非常熟悉了,是施密特电路,即-UL_IN要为高电平,它受制于PQ49-2,PQ49-2必须截止才可以,那PU171脚必须输入低电平才可以,PU172脚连接各路电压欠压检测,如果大于2.5V就会在1脚输出一个高电平,拉低-VAOFF.PQ49-25脚为低电平,此路OK

d.-VAOFF还去了38页,受控于PQ41,PQ41G极受控于ACPRN#,ACPRN#为高就会拉-VAOFFACPRN#受控于ISL6252,此时6252DCIN都没有电压,根本不会发出ACPRN#,此路OK

修到这个地方只有一路,b路可以满足条件,VA+经过电阻PR65再经过PR62PR58分压给PQ17左边的管子导通,把PR65断开,故障现像依然存在,说明第1个条件排除

再看第2个条件,PR36PR35根本不分压,实测PQ14B13脚是有电压的,证明PR36是正常的,果断换PR35,插电,发现有待机电流,触发亮机。

总结:
1.      SONY的本子一大串的欠压、过压保护,可以试着断开一些
2.      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先从简单的修

网友:
后面总结的很好,索尼的机器富士康做的,保护隔离没见过没修过真会一头雾水的。关系到过流过压的保护,设计很好。

网友A:
写这帖子没少花时间吧

网友:
是的!保护电路越完善,维修起来就越困难。

网友:
sony做得的确更用心。

网友:
施密特电路    学习了

网友:
学  习了  。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这帖子没少花时间吧

15分钟左右吧,在WORD写好了复制过来,很快的

网友C:
能把图纸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分钟左右吧,在WORD写好了复制过来,很快的

真够复杂的,还在word起草

网友D:
那个VAOFF为什么是低电平,

网友:
·正常应该为悬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图纸分享下吗?

迅维客户端里有,直接搜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VAOFF为什么是低电平,

-VAOFF即VA的关闭信号,不能为低,机器正常时应该是高电平,PQ14A两脚都为19V主要怀疑被-VAOFF拉低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va+高电压 使PQ17导通(VIN还没电压)。这样-VAOFF就成低电压了。低电压使PQ14B导通。六脚成高电压。高电压加在PQ15第一脚上。而导致PQ15截止 。  PQ15是个P管,但应该画错了,上面的内置二极管方向错了。PQ15截止应该是从体内二极管小电流导通过去, 而产生VIN。   VIN再把PQ17的1脚3脚导通。使二脚成为低电压,这样-VAOFF就成高电压了  是PQ15导通产生大电流的主供电。   楼主看看我分析的对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感觉楼主分析的不对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文章写的很好.

网友:
带图理解可以让小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