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笔记本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 如果开了显示一些英文的字母(能良机)然后掉电

楼主(2015-06-17):
版号la-5751p
插电后按开关 10次能有1次能开开。开开后出现一些英文字母大概5-7排 然后就自己掉电了
插电有0.01待机电流,插入适配器  未触发时3V实测3.3V   5V实测5.0V   1.5VP实测0V
这个怎么修? CPU供电么?

麻烦告诉下这个芯片的主攻点是那个脚?

网友:
新手吧,,还是建议你去笼统的学一下

网友:
不是Cpu供电。

网友:
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找翻译软件译一下,看看什么意思再说吧。1.5VP应是桥供电吧?

网友A:
1.5V这个内存供电先修下,内存在CPU之前要正常的才会起CPU。刚好是TPS51117  我给你个连接你参考下这个芯片的正常条件。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32394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这个内存供电先修下,内存在CPU之前要正常的才会起CPU。刚好是TPS51117  我给你个连接你参考下这个芯片 ...

第二个图中的表格就是51117做为1.5V DDR3供电时候的参数和阻值,参考下吧

网友:
主供电第四脚

网友:
是的,这是内存供电芯片.你确定根它有直接的关系吗?

网友:
TPS51117,这个是待机芯片吗? 还是内存的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支持5L的说法

网友:
你要在不开机的时候测试,是不是进过水,仔细观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