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3711P点火回路,3V5V维修

楼主(2015-06-17):
今天拿到一块仁宝的板子。一看就想到了点火回路,哈哈,老师上课讲的太认真,不自觉就想到了。

话不多说,看外观,对地打值,OK后上电。果不其然,没有待机。难道真的是点火回路问题?
万用表直接测公共点,18.3V,小电流公共点,说明PQ8,PQ9没有完全导通。PQ8,PQ9要想完全导通,P2就要经过PR50和PR58对地分压,PQ15就要导通。

万用表一测,PQ15的2脚果然为低。
PQ15导通的条件为ACOFF,PACIN,ACON都要为高。ACOFF为电池校准,不开启的话都是为高的。接下来就要看PACIN和ACON。

PACIN是PU1A输出,VS上拉得到。PU1A要想输入高,3脚就要高于2脚。2脚为RTCVREF输入3.3V,所以3脚要大于3.3V。经测量发现3脚电压不对。
往前查,发现VIN下面PR3电阻有问题。

这个电阻换好后,3脚电压就出来了。PQ15也导通了。顺便提一下,ACON的来源。

如果PACIN那边没有问题,就要看这边。同样的道理,这里就不分析了。

PQ15D导通后,公共点就出来了。但是3V5V还是没有出来。接着看待机芯片。

一步一步查芯片的条件,VCC和V+有的。查到BST5脚时,发现这个脚没有电压。
这个脚是VL经PD11再经PR82输入的。
测PD11的2脚是有电压的,PR82左边也有电压,但是右边就没有了。说明这个电阻坏了。因为是个0Ω电阻,所以直接短接了。

经过一番折腾,3V5V终于出来了。

Compal ISRAE LA-3711P.PDF

3711P电路图

网友A:
迅维真心强大啊,不过没时间去了!

网友:
实地二期吗。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

网友:
技术太nb了

网友C:
不错2,值得鼓励,思路很清晰,理论很扎实

网友:
思路清晰。迅维网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D:
有时间了,也想去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真心强大啊,不过没时间去了!

技术过关的话也可以远程呢。不过还是来这边学的好

网友:
是的,板子各种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

嘿嘿,一步一步分析就好了

网友:
还差的远呢。有的时候思路还是很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2,值得鼓励,思路很清晰,理论很扎实

遵循各个老师的方法,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了,也想去实地学习

可以来看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得不错,分析更到位,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起来言简意赅

网友:
好老的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真心强大啊,不过没时间去了!

思路不错 。。

网友:
你实地学了多长时间啊,,感觉你们好厉害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E:
经典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恩 学的挺认真的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当练练技术啦

网友:
那是必须的;迅维出来的能差?

网友F:
楼主可以做电脑维修教师了,思维清晰,脉络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做电脑维修教师了,思维清晰,脉络准确。

这太夸张了,我还差的远呢。很多都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典案例,值得学习

这个点火回路确实很经典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不过这是维修的基本知识,掌喔的不错

网友:
会看图纸会分析的话这还是简单的,看来到实地学习了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讯维的学员就是NB!!

网友G:
以前一个朋友也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天天都可以学习很多知识

网友:
恩,这个电路有点不好搞,不过很经典

网友:
小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修得不错,可惜我没有分

网友:
点火回路真心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一个朋友也是迅维出来的

那一届的,那个地区

网友:
经典故障,不过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这是很老的机器了吧

网友:
学习了。。。。虽然现在修得不多,

网友:
很不错啊,思路清晰

网友:
表示倒数第二张看不清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H: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思路方向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着这些就是舒服,我只会看不会写,写不出这文采

网友:
思路清晰, 描述很容易理解 赞一个

网友:
ACOFF为电池校准,不开启的话都是为高的。接下来就要看PACIN和ACON。说明的好清析,谢谢高手分析。

网友:
迅维又出了个高手

网友:
再实地得学多久阿,好厉害

网友I:
正常情况下,PACIN,ACON要为高电平,而ACOFF要为低电平,当这几个信号正常时,PQ9就会导通,从而使PR30和PR29形成分压,然后导通PQ6,经测量PQ9已经正常导通,那么问题很明显了,要么这两电阻有问题要么PQ6有问题,于是我拆下PQ6,在量G极,8V多,看来是管子坏了。真是精华啊,总是越看越明白,可是一修,又不懂了?再请教高手分析点火回路,谢谢。

网友:
老师讲得好

网友:
可以啊  厉害呀

网友:
分析的透彻,厉害

网友J: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们也刚好讲完了3、5V。老师给做了故障,还在修理中,周一上电测试

网友:
实地的学生好厉害,有时间我也要去实地

网友:
给力啊!基本功扎实!

网友:
迅维真心强大啊,

网友:
技术精湛,心思敏捷

网友K:
特色主板,有技术含量!

网友L:
对咱新手学习,思路确实不错

网友M:
思维慎密,小小白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思维慎密,小小白长知识了。

你可以在讯维网站里多找几个点火回路的案例看看,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对咱新手学习,思路确实不错

嘿嘿,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特色主板,有技术含量!

点火回路咯,仁宝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们也刚好讲完了3、5V。老师给做了故障,还在修理中,周一上电测试

你在哪里上学?那个老师?

网友:
厉害谈不上,就简单的分析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嘿嘿,我也是新手

你在基地学了多久?

网友:
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情况下,PACIN,ACON要为高电平,而ACOFF要为低电平,当这几个信号正常时,PQ9就会导通,从而使PR30和PR ...

额,那个PQ9是控制PR30和PR29接地的。PQ6应该是产生公共点的。只有PQ6导通,才能产生公共点。PQ6导通的条件是G<S。所以PR30和PR29就必须要对地分压,所以PQ9就必须导通。既然测G极已经是8V多电压了,正常情况下,是已经导通了的。但是实际没有导通,所以判断是MOS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们也刚好讲完了3、5V。老师给做了故障,还在修理中,周一上电测试

分析的认真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有的啊,在文章的最下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你在基地学了多久?

快毕业了,最后半个月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快毕业了,最后半个月

学了多久,我是说,你从不懂到现在成为高手要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了多久,我是说,你从不懂到现在成为高手要了多久

我又不是高手

网友:
看见发帖水平,经验都不错

网友:
迅维真是人才的摇篮啊

网友P:
大哥,你是在迅维学了好久思路就这么清晰了。

网友:
想去实地学一下

网友Q: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电路

网友R:
思路清晰呀    3  5 V 不是人为没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哥,你是在迅维学了好久思路就这么清晰了。

这边老师都是教思路的

网友:
可以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电路

哈哈,是的,老师上课特别提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R:
思路清晰呀    3  5 V 不是人为没什么难的

市场上的板子还没修到,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网友:
分析的很透澈

网友:
可以把 393  直接拆了

网友S:
仁宝的经典问题了 也是赚钱的问题。

网友:
嗯 考虑的思路不错

网友T:
楼分析的很清析,,讯维出来的真是历害

网友U:
楼主基础技术厉害   基地就是强大

网友V:
没待机 我会第一个想到待机供电19v

网友:
时序清晰,不错

网友W:
这个仁宝的点火回路已经看了很多了。但是看楼主的觉得又学习到了一些。

网友:
思路非常好

网友:
不一样的,,,,问题。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市场上的板子还没修到,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仁宝的一般都好修

网友X:
这次对仁宝的电路,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阿

网友:
楼主的理论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真心强大啊,不过没时间去了!

赶紧去了,      岁月匆匆

网友:
也就一般般,还有真大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仁宝的经典问题了 也是赚钱的问题。

哈哈,是赚钱的就是好的

网友:
好东西必须要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分析的很清析,,讯维出来的真是历害

老师教的还是很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基础技术厉害   基地就是强大

基础很重要,但是实践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待机 我会第一个想到待机供电19v

先看公共点吧,然后再看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仁宝的点火回路已经看了很多了。但是看楼主的觉得又学习到了一些。

嘿嘿,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在文章的最下面

网友Y:
仁宝的点火,个人感觉比大部分的厂商设计的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次对仁宝的电路,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阿

嗯嗯,这个可以多去网站看看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思路  收藏了  谢谢技术分享

网友:
问题虽然不难,但是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写的不错,赞

网友:
点火回路确实很牛

网友Z:
ACOFF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
只有EC开启电池校准才会被至高

网友:
思路很清晰,理论很扎实!是偶学习的榜样。

网友:
讲的不错,很经典,典型的点火回路问题

网友:
这种保护隔点火回路,已经快没得修了,现在在修HM6X HM7X的机器了,大量这类机进入维修期,

网友AA:
0R电阻可以对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0R电阻可以对接,学习了,············

要是保险电阻的话不可以直接连的。最好还是弄个0Ω电阻换上。省的没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仁宝的点火,个人感觉比大部分的厂商设计的都高端。

是的,不会引起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Z:
ACOFF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
只有EC开启电池校准才会被至高

这个是看不同的机型吧。还是所有的电路都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