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松下42寸液晶电视电源指示灯亮,然后绿色灯闪,但屏幕不亮

楼主(2015-06-17):
42寸液晶电视电源指示灯亮,然后绿色灯闪,但屏幕不亮,,怀可能是高压板出了问题,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看结构应是LED,输出插座的两针是相连的,与高压包的输出相连。输出 的两根线是一样大的,根本不分LED+,LED-,

网友:
是LED的液晶电视吗?

网友A:
42寸液晶电视都是LED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寸液晶电视都是LED的吧!

我也是这样想,但看到输出的插座的两针是连在一起的,看不明白,在印象中,LED的应分为两针,不应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但看到输出的插座的两针是连在一起的,看不明白,在印象中,LED的应分为两针,不应连的

不管LED分成几组,终有一端是共联的吧!也许这端就是共阴或共阳联接的。

网友:
按缺口装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LED分成几组,终有一端是共联的吧!也许这端就是共阴或共阳联接的。

你这样说我终于有点明白了,极有可能这台液晶电视是有两块高压板的,现在我可能只是发现了一块,明天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因为前天我上淘宝网的时候就发现是有两块高压板的

网友:
用LED灯条试一下

网友:
这板是有两块高压板的,一块是6632-0620A,另一块是6632-0621A,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低电平开机,还是高电平开机?

网友:
这个ON、OFF电压是在亮红灯,然后闪,最后变绿的测的电压,按以前修的液晶,应是高电平 开机,不知这款是不是低电平开机的?

网友:
这台液晶电视说真一句,资料相当少。想判断高压板是否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个屏是LCD,还是LED,或者是等离子?上网查了很长时间,没有答案,后来想到是否可以通过查屏的资料来确定呢?
  说干就干,立即搜索一下屏号:LC420WUN
下面是结果:
终于想要的结果出现了:这是个LCD的屏,不过背光的类型与平时常见的CCFL不同,它是EEFL的背光的。
什么是EEFL的背光,我也搜索了一下资料:

网友:
    现在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想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种类型的背光可以用什么工具来测试,到底是背光板还是背光灯管的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这款机到底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的?这样理解是否正解:

无论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都应当有一个电压的变化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是高电平开机:就是5V(3V)变到0V,如果是低电平开机的话,就应当是0V变到5V(3V)
    这台液晶电视说真一句,太希望它只是高压板出问题,因为主板的价格太高了,但昨天做了一天的检修,还是发现从主板过来的高压板开启电压只有0.6V(这个测试数据是断开贩两块主,副高压板的测试的数据,如果不断开,只有0.02V)
查了主高压板的驱动芯片 BD9215AFV,22脚是VCC,它是24.5V,是正常的。另外出现有两个SW,一个是SW1,一个是SW2,在资料是这样的:(付上屏参)
SW1的这样的说明是否可以说明它是低电平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LED分成几组,终有一端是共联的吧!也许这端就是共阴或共阳联接的。

这款机不是LED的,是LCD的,不过不是平时常见的LCD,它是EEFL背光类型的

网友A:
不是两块高压板吗?可以对比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块高压板吗?可以对比着修啊!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这么低,极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不过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现在从网上买高压板回来,准备试一试:是否是要高压板无问题,这时主板才发送开启信号过来的?

网友:
还有EEFL的背光!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参考了一块6632L-0495A的高压板的图解分析:

从上面可以看到,类似这款板的开启信号是高电平的4.2V

网友:
问题已经锁定了,就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是主板没有发出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能不能直接外接一个3.3V的电压上去,不知这样对主板是否有损坏?

网友:
     今 天继续检修主板,打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脚的对地阻值,是无穷大,怀疑是全功能芯片MN2WS0177到接插口(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脚)出现了断线,或者说是过孔不通的情况。

另外参考了一份关于MST96889LD-LF的全功能芯片的关于信号的控制脚的特点,发现一般都是通过一个比较小的电阻,然后通过一个电阻与排阻作为上拉,得到高电平的。

  为了解决过孔不通的情况,我这样做对找到故障点有帮助吗?在电阻附近用表针插

网友:
补充一点,是用表针插电阻附近的小没洞

网友:
LG的LCD除了早期的,后面的全是EEFL的背光

网友:
过孔不通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了,这时想到强制给高压板一个高电平的开启信号,让高压板误认为主板已经正常。
不管那么多了,用一个10K的电阻从3.3的供电引到高压开启端,这时高压板的LED灯亮了,不过一会又暗,
大概过了几分钟又暗了下来。最重要的是屏并没有出现亮光。这时测开启信号只有2.6V,难道这个电压不够?
再从5.5V端接过来,这时开启信号有4.7V的电压,但情况还是和刚才一样。没有改变。
测高压板的双功率管的输出端只有6.8V。

网友(2015-08-01):
强制屏亮又出问题  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换主板吧。。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的太复杂做么事呢,直接把开启接5V或3V高电平,看看高压板能不能亮不就行了吗,我经常这样试机,次次成功,就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还有一个亮度控制也要一个电平才行的

网友:
楼主真敬业    这东西修起来头疼

网友C:
看起来这屏的灯管没那么容易坏的,像楼上所说的,开启和调节都给上高电平高压板才能正常输出的,确保灯管和高压是否完好,好的话,图像解码板简单问题可以解决,难的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这屏的灯管没那么容易坏的,像楼上所说的,开启和调节都给上高电平高压板才能正常输出的,确保灯管和 ...

多谢鼓励,图像解码板的修法,现在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