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维修到现在,尼玛,还没遇到过

楼主(2015-06-17):
    不磨叽了,V星给联想代工的L-A690,开机不引导,但是奇怪的是,不管是进pe做系统,还是用u盘启动时的“尝试从硬盘启动”都很正常,唯独,系统拷进硬盘时,重启就显示找不到硬盘或分区
     什么引导修复,全部格式化,重建MBR引导,换win7或xp,换硬盘都是一样
     但是有一点,如果在其他机器上做好的系统,拿到这机器上就可以顺利看到xp滚动条
     做系统话,总是用u盘的“尝试从硬盘引导”可以正常装系统,所有功能全部正常
     。。。。。。。快疯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 硬盘线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是用安装版的系统还是直接GHOST进去的??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进PE后 用分区软件重建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按常规,一步一步来!总有哪儿不对!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可以问问,你第一启动项,改回去了吗?

网友:
建立系统引导是从BIOS开始的,如果BIOS程序从硬盘中找不到BIOS设定的数据,就会找不到硬盘分区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款板子有自动关闭硬盘选项 你插U盘引导后 硬盘就不识别了

网友:
你用光驱插入系统盘,进行引导进入Pe ,再安装一下系统试试!!   祝你成功

网友:
主板不支持这个容量的硬盘,升级BIOS版本就可以解决。一般是老主板上较大容量硬盘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你可以尝试设置活动分区试试能否引导。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先

网友:
你说“如果在其他机器上做好的系统,拿到这机器上就可以顺利看到xp滚动条”,这可能是硬盘分区表前64K扇区、甚至硬盘最末若干扇区(可能也是64K吧,没算过)有异常数据导致系统没法引导。往往是一键还原精灵或其他流氓软件写了点东西进去导致的。更少见的情形是硬件和Ghost不兼容,见于部分HP机器。用winhex或其他能编辑扇区的把这些地方清干净再重建MBR就好了(注意别把分区表搞废了,先备份分区表)。但仔细看看,感觉你主板的硬件可能还是有问题似的。

网友:
貌似我有遇到过一次。前面有多出来一个小分区。得把那个分区删掉才行。 用DG看不出来。用ADD无损分区才能看到,不知道你遇到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
百度搜一下有联想为什么装不了得解决方法

网友:
之前遇到过其他机器  PE中的重硬盘启动 可以顺利进系统  但是让机器自己启动就不能引导进系统 有时屏左上角还有一个下划线或者J什么字符在跳动 后来我把硬盘重新分区把C盘分区删除,D盘作为活动分区,重装系统什么的都正常,你可以试试

网友:
分区不要4K对齐,遇到好多次了。在老式品牌机上面常见!

网友:
lz应该重新建立主分区引导,,,试试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种事情还真没遇到过,楼主要是解决了发一下解决办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