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集显不触发维修一线搞定

楼主(2015-06-18):
联想 SL410K集显不触发维修一线搞定
机型是:SL410K集显主板
板号:DAGC2AMB8IO REV:I
故障:待机3V 5V 正常 不触发

维修过程:1看主板没有明显烧坏情况,电感的对地阻值  都正常 COMS放电,无效  。测试开关3.3V 正常,按开关有跳变。
       2:测试BIOS主供电3.3V正常,我没有示波器,无法测试。。。先刷下BIOS,,,,无效
3    测试EC 供电正常
4 EC复位14脚WRST#  3.3V正常
5 EC 时钟11 28测试有0.35V电压差 正常
6 EC和BIOS通信,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测试波形,只有测试电压和通断。。。测试中,发现BIOS 1脚和EC 101脚不通,飞线搞定!
7 接上开关,通电,触发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现在搞维修真不容易,搞了有10年的维修,太辛苦了,搞不到钱,像我这个问题,搞定,2个小时,就100元,太不容易了,给呱唧呱唧,加点分吧!!

网友:
搞维修以前 赚钱,,,,,现在只有混饭吧,太辛苦了,同感

网友:
价格好低,这行真搞不到钱。

网友:
竞争很激烈  勉强能糊口  都太不容易了 还不被人理解

网友:
赚的都是辛苦钱呀

网友:
反正有人怕没生意,就把市场搞轧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不过,现在维修太多坑,钱不好挣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就是辛苦啊,别人还不理解我们,以为我们赚了很多钱,其实就只够点生活费,回家还要被女朋友骂,上班时间又很长,辛苦啊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还望多多发帖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下次遇到果断刷

网友:
待机的供电那个avcc不用管吗?

网友:
我正好遇到聯想b470e也不觸發。試一試它斷線沒

网友:
按不触发条件查,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样的断线确实很难查

网友:
avcc 饼哥 讲述

网友:
价格太低了!

网友:
做那么久维修为什么不买个示波器有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还是赞下楼主

网友:
我晕,才100元,维修界行情就是给你们这些人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