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旁的14.318晶振待机时两端电压为0.3V触发后还是0.3V

楼主(2015-06-18):
时钟芯片旁的14.318晶振待机时两端电压为0.3V触发后还是0.3V
梅捷的G41主板,不跑码,但PCI时钟正常,CPU时钟也正常,其他的没测过,用万用表测的,没示波器

网友:
晶振起振都是得到供电之后,不参与上电时序。

网友A:
为什么一直认定是时钟问题呢,其它都正常吗 复位,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直认定是时钟问题呢,其它都正常吗 复位, bios

嘿嘿,自学主板维修,思维乱,刚才测时钟了,感觉不是那的问题,现在发现触发后摁复位键,PCI复位电压不跳变,要么由3.38V变为3.3V,要么3.38V变为3.0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自学主板维修,思维乱,刚才测时钟了,感觉不是那的问题,现在发现触发后摁复位键,PCI复位电压不 ...

那就是没复位了,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复位了,查供电吧

复位电压正常,是按复位键后,PCI复位脚跳变小,刚才又测CPU复位脚电压按下复位键也无跳变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来测量,这样不会误判

网友:
先供电  后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