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5-06-18):
耦合电脑是不是都会有漏电流 电压越高漏电流越大?还是说电容容量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
漏电和电压大小都没关系

网友:
那要看应用在什么电路上了

网友:
算是这样吧。具体要看应用在什么

网友:
耦合电脑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耦合电容。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
做维修的一般都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
我知道维修用不上 可我又老是想搞清楚为什么 。太不爽了。

网友(2017-04-25):
电池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