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显示器花屏故障

楼主(2015-06-18):
DELL SE198WFPF 显示器,开机花屏,X宝上花了5元人民币买了MCU的程序

网友:
这是DELL SE198WFPF的MCU程序

DELL SE198WFPF ILIF-027 U105 SST25VF020-3.zip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刷了这个程序机器就好了是吗?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呀,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个程序分上三星屏和不能上三星屏两种,三星屏程序可以通用,别一个不可以用三星屏,花屏屏线擦一下就可以,最好换屏线。程序和花屏无关。

网友:
关键的没说   楼主嘛意思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程序,关键是楼主没有说重点,花屏后来是怎么修好的,最好上个花屏的图片

网友:
最好上个花屏的图片,让兄弟们对照一下

网友:
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给我花屏一般先按一按那个和屏幕连接的线

网友:
是怎么个花法,上个图看看

网友:
花屏刷程序好了??